客车扶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5-07):
客车座椅在中间过道一侧的扶手可以翻转,翻转一次定位,再上翻一次实现解锁,请高手讲一下是怎么实现的,最好有个图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我大概知道楼主的意思,就是在旁边的扶手 是吧  向上提起到一定高度 再放下 他就能定位在某一个高度 这时候座椅就像一个单人沙发那样子了,两边有扶手围起来了,再次向上提起扶手 放下去 这时扶手回原位了(降到很低 不起扶手的作用), 这时座椅就和一般的没扶手的座椅一样。
 就是一个棘轮机构。

楼主:
解释很详细,感谢高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了

楼主:
这还是看不太懂啊?第4.5.6步的箭头不明白怎么实现,觉得是反的。

网友(2013-08-11):
经常的用,今天才知道里面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3-10-04):
可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总感觉如果棘爪也是固定不动的就好理解一些了

网友:
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还是收藏了

网友:
长见识,琢磨一天了

网友(2013-11-10):
好像明白了

网友:
去配套企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昨天我正好也坐在公司的商务车上正在想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呢,只想到棘轮结构但是倒回去的这个结构想的还没有你发的这种结构完美,呵呵!学习了!

网友(2015-05-19):
太详细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