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0~180°的翻转机构原理图

楼主(2013-05-07):
谁有0~180°的翻转机构原理图啊

网友:
你要翻转什么啊

楼主:
类似的平面连杆机构就行,最终的执行部件要能做0~180度的翻转动作。
主动部件是汽缸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A:
这个有很种方法的,不知你需要做什么用,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很种方法的,不知你需要做什么用,重量是多少。

重量超级轻,可忽略不计

网友:
工程机械上用的翻斗,一般用液压缸控制的,这种结构蛮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超级轻,可忽略不计

那更容易啊,很简单的。

网友(2013-07-15):
这个也算一个的吧。一个小时翻几万张纸没问题。

网友:
直接用旋转气缸啊。。。FESTO和SMC都有的
或者是齿轮齿条的结构,齿轮旋转部分,气缸带动齿条
其实旋转气缸内部结构有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3-08-26):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的平面连杆机构就行,最终的执行部件要能做0~180度的翻转动作。
主动部件是汽缸

这个不是四连杆吗

网友(2016-03-31):
太多了吧

网友(2016-06-24):
学习学习,目前也在看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