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扭簧储能,应该按照什么公式计算?

楼主(2013-05-07):
       一个扭簧储能,应该按照什么公式计算?谁能说说,或者推荐个手册   机械设计手册弹簧篇章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
w=1/2kx^2

网友:
你得看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第2卷第7篇 弹簧

网友:
多股螺旋扭转弹簧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扭簧储能啊 比如一个扭簧能释放多大的弹性势能

网友(点评):
2楼的就是弹簧的计算公式,弹簧势能=力X位移(1/2KX为变力(一般弹簧线性关系,直接求面积,为平均力),X位移) 可以根据位移与变力图,利用数学方法得出扭簧计算公式 一般用上面公式简单计算,位移的确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