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ansys workbench中如何改变材料

楼主(2013-05-07):
我在使用ansys workbench编辑材料时,总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写着cannot add to project while a library is in edit mode。 这是为什么?  单元类型选用shell181壳单元我该如何选取?

网友A(2014-01-15):
将engineering data source 上B栏的编辑的那个勾去掉,脱离编辑状态

网友(2014-04-14):
引用 网友A:
将engineering data source 上B栏的编辑的那个勾去掉,脱离编辑状态

多谢解答

网友(2015-11-13):
引用 网友A:
将engineering data source 上B栏的编辑的那个勾去掉,脱离编辑状态

大赞

网友(2018-07-19):
给题主找了个例子当需要修改成其他单元类型时,则需要插入命令流,如图4所示,在Geometry下面的Component处插入Commands(APDL),然后即可在窗口输出单元类型。

网友(2018-12-31):
可以先找百度文库按单个零件练习,材料里面主要涉及弹性模量、泊松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