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S油封是什么类型的油封?

楼主(2013-05-07):
今日看到一个油封,上面写着carter  UNS,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类型的油封呢?骨架?

网友:
这种百度吧

网友:
油封(oil seal)就是润滑油的密封
油封一般分为单体型和组装型,组装型是骨架与唇口材料可以自由组合
骨架油封是油封的典型代表,一般说的油封即指的是骨架油封
分为旋转骨架油封和往返式骨架油封。广泛用于汽油发动机曲轴,柴油发动机曲轴,变速箱,差速器,减震器,发动机,车桥等部位
油封的唇口应有一定量的润滑油

楼主:
那么UNS也是骨架油封吧?
还是谢谢各位了。。。我百度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