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多选的R

楼主(2013-05-07):
我的这个R多余了。现在如何还原?
有好多R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A:
倒角的时候按shift或者Ctrl取消不要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的时候按shift或者Ctrl取消不要的线

我是连续到了好多次角以后才发现前面的倒角出错了。

楼主:
刚才用土办法,直接删除以前的命令。
重新选择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