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机构,要求正反都能够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

楼主(2013-05-07):
求助一机构,间歇运动 ,要求正反都能够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例如60度,能够转动一圈,电气控制除外,最好机构简间一些。下面的本人考虑的。双向棘轮机构,两个油缸可以实现,类似棘轮扳手。内齿轮,再加一个只有一个齿的齿轮,可以用一个马达实现,不过控制马达转一圈不知道容易实现吗、大家还有没有其它的机构,谢谢了。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煤层气钻机。Atlas RD20.

楼主:
其实方案我也想得差不多了,就是想找一个简单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用油缸带运实现正转60度,反转60度,正转可以转一圈,反转也可以转一圈,就类似物分度机构,就是越简单越好吧,我也想到棘轮和不完全齿轮机构就是想看下还有没有更好的。

楼主:
就和这个钻机差不多吧,我也看了这个视频,但是反映的东西 不是太多,还不是太明白哪个机构到底是什么了。

网友:
你要搞多大啊
搞一个旋转气缸就可以啦

楼主:
旋转气缸我不了解,和摆动马达差不多吗,这个关系是可靠,转过一个角度必须让它停住,还有不用电气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和这个钻机差不多吧,我也看了这个视频,但是反映的东西 不是太多,还不是太明白哪个机构到底是什么了。

长得跟旋挖钻机差不多。。。。

网友:
打扰了,来混点威望

网友(点评):
我很喜欢你的坦诚,我也是来混威望的!

网友(点评):
我很喜欢你的坦诚,我也是来混威望的!

网友:
1、平面凸轮机构+连杆;
2、弧面凸轮机构;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可以槽轮机构。60°就用6等分的。如果要求非常精密可以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
可以考虑马氏槽轮!

网友:
每太看明白,不过你那个钻机是谁们家的、

网友:
马达不是有角度马达的。做一下角度变化就好了

网友:
为何不直接上液压马达?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到,不是太难。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说一下你的高见,这个上面大家都说了好多机构,这个确实容易实现,现在就有方案,关键这个不是一个边续的运动。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让它动,没有规律,就是运动是一个定值,大家帮一下吧,谢谢

网友:
虽然工作中没有什么机械设计的东西,但还是来看你们的讨论,从你们的讨论中学点东西

网友:
电机加减速器行不行呢?

网友:
用槽轮机构比较简单

网友:
不用电气控制就只能是机械常用的棘轮和不完全齿轮了,暂时我还没过更好的结构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做到,不是太难。

你是需要这个设备吗?还是说想学习方法?

网友:
摆动气缸很适合。可以准确定位,因为摆动气缸有两个极限位置,到了极限位置靠机械零件限位,定位准确。

网友(点评):
谢放你的回复,这个确实可以实现,就和油缸的齿轮齿条是一样的,加传感器,精确定位油缸行程。不过这个说得是一个角度,例如我要带动一个圆盘形零件,这个圆盘可以整圈转动,60X6=360度那样的,这个只是一个确定的,

网友(点评):
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往复运动。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点评):
液压的大概多少钱   想在外圆磨上加装个自动修整器

网友(点评):
的确是只能在一定角度内往复摆动,不能够一直按着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2022-01-30):
升降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