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程序,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3-05-07):
G49 G40 G80
G91 G28 Z0
M6 T1
S2000 M3
G90 G54 G0 X0 Y0
G42 D1
G43 H1 Z50.0
G0 Z30.0
#101=1
#103=27
N1
#102=1
#101=10
N2
G0 X#104 Y#103
G0 Z4.0
G1 Z-17.0 F300
G2 I12.5
G0 Z20.0
#104=#104+39
#102=#102+1
IF[#101LE10]GOTO2
#103=#103+33
#101=#101+1
IF[#101LE6]GOTO1
G0Z150.0
M5
G0 X38.0 Y388.0
M30

刀杆10MM
做出的的孔,先是走一段直线,再走圆孤,并且还没有走到一圈
后来我把G42 D1删了,I改成7.5
就可以,有谁知道问题在那

补充内容 (2013-5-11 21:35):
N1后面的#101=10其实是#103,打错字了

补充内容 (2013-5-11 21:36):
错了,是#104

楼主:
先是走一段直线,还是快速,再走圆孤,并且还没有走到一圈

网友:
G42   D1不走直线插补系统不报警啊

网友:
可能是防过切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用G42后走不出整圆。最后也是调整I 值做的。那以后我就不用G42了。

网友A:
走不出整圆,跟你建刀补有点关系。一般先走直线建刀补。

网友:
更改一下下刀点试试  先下刀  建立刀补  之后再执行G2

网友:
IF[#101LE10]GOTO2
就你这一句,你这个问题程序根本不会停下来,建立刀补的方式不对,后面的程序都是没有用到,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刚学的都是看出来了还用高手?你居然说你这个程序走了直线又走了圆弧?我有点质疑你有没有走过,有没有有忽悠?

网友:
程序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点评):
是吗,能帮忙整理一下吗

网友(点评):
编程前先把思路理清 程序自然就对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图形不需要用宏程序,除非你对宏程序非常熟悉,如果是我的话直接编一个子程序加工圆形,再搞个主程序利用坐标系偏移指令调用就好

网友B:
一般先走直线建刀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走直线建刀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不出整圆,跟你建刀补有点关系。一般先走直线建刀补。

谢谢,按你的思路搞定了

网友:
刀补的建立过程不对,要在刀补建立段至后续两段中致少应有在刀补平面的轴移动且移动距离大于刀具半径、你的程序明显有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图形不需要用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