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单摆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7):
我建了一个单摆,无初速下落,只受重力场作用,但在仿真的时候,发现“END TIME”时间调的长了之后,幅度会越摆越大,这显然不符合能量守恒,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指导

网友:
不可能吧,肯定是哪边设置错了!

网友(点评):
一开始是自己建的,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又到网上找了单摆的例子,一步一步照着做,还是一样,例子上设置的时间是0.5,我用0.5的时间出受力图像和例子上给的一样,然后我把时间调成100,单摆就慢慢跑上去了,还转圈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的软件有什么总体设置..错误

网友(点评):
我建一个试试

网友:
部件的阻尼设置没有,有时候设置有点小问题会出现这样的。它计算的是纯立项情况下的

网友(点评):
没有设置阻尼,只有铰链约束和重力

网友:
我直接在初始设置下建了个球,然后用了个铰链连接。一个简单的单摆模型,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调成1000秒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后来重做了一遍就没问题了,话说论坛没有回复提醒系统好麻烦

网友(点评):
两部分质量差很多还是会有问题....头疼啊

网友(2013-06-06):
好吧我试了试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阻尼是什么情况...但是没加阻尼也不应该这样吧...至少按能量守恒也不能越摆越高。试了试固连一个球在单摆下端。但是还是这种情况只是比只有一个单摆的情况好了些。下面这个图是小球Y方向位移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和软件的原理有关,不知道哪位大侠来讲解一下

楼主:
我建的时候是先建连杆再加球,再布尔∑,试了一下发现连杆和球的质量差越大,这个现象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