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2立铣机头内部轴承型号

楼主(2013-05-07):
长征x5032,就是带动主轴旋转的那个轴承。(并非指7017ac)求型号?及拆的方法。

网友:
说明书上有,是不是主轴的前一根齿轮轴的轴承哦,记得是
下轴承46212(60x110x22)角接触球轴承2件
上轴承311(55x120x29)深沟球轴承1件
从下面拆,先拆锁紧螺母,在把轴承盒拆下,然后把轴拆下来,齿轮从侧面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