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同一程序为什么有的攻到位,有的攻不到位?

楼主(2013-05-07):
用M29攻丝为什么有的攻到位有的不到位,并且不规则有的刚好,有的偏浅,上表面是精铣过的,平面度没问题,丝锥夹套刀柄没问题.直接用G84攻牙效果都不错的.刚性攻丝与G84攻丝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优势?了解的朋友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攻到位,到底差好多啊!有几个毫米呢?工件具体尺寸,用的什么加工方法获得的螺纹孔位置精度?

网友B:
你用的是柔性丝锥夹头还是刚性丝锥夹头

网友C:
你用g91了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攻到位,到底差好多啊!有几个毫米呢?工件具体尺寸,用的什么加工方法获得的螺纹孔位置精度?

有3mm,先打孔,后攻丝.孔IP都是同一的.工件1011*630*40,在凸台四周攻36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柔性丝锥夹头还是刚性丝锥夹头

柔性丝锥.

网友(点评):
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的丝锥夹头在接触工件的时候不像刚性丝锥夹头不会伸缩。所以会出现你所说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柔性丝锥.

弹性攻丝不用M29的。深度不稳检查底孔直径和丝攻磨损情况,另外弹性攻丝F可以略小于S,攻出的牙比较漂亮。

网友:
我们这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底孔也加大过、刚性攻丝、柔性攻丝都用了,这个现象一直断续存在。
我们用的是通孔用丝锥,当时怀疑两种可能:一种是材质不均(因为10个孔只有一个孔有这现象);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加工的是盲孔,而我们用的是通孔用丝锥,不利于排屑,建议车间买螺旋槽丝锥试试,后来这个情况也不是经常出现,出于成本考虑,车间没有另外购买。没有比较这两种丝锥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g91了吗?

用的G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性攻丝不用M29的。深度不稳检查底孔直径和丝攻磨损情况,另外弹性攻丝F可以略小于S,攻出的牙比较漂亮。 ...

"弹性攻丝F可以略小于S,攻出的牙比较漂亮"。是的么?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弹性攻丝F可以略小于S,攻出的牙比较漂亮"。是的么?谢谢指点.

是的,弹性攻牙器是可拉伸的,这时候,F的不足将由攻牙器自己来补偿,Z轴的误差就不存在了,当然不能差太多,超出范围会损坏攻牙器的,还要看你这个拉伸范围有多大,我们以前是用日研的,那个可以拉的比较长,现在我见过国产的只能拉伸一点点,就不能这么做了,举个例子,M6的丝攻,转速600,F可以给595.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系统 如果是发那科的话 是需要修改参数的 且不需要柔性卡头 具体参数号我忘了 修改完之后 攻丝开始和反转退锥的时候主轴自动加减速 进刀速度随主轴转速改变 攻丝的深度才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弹性攻牙器是可拉伸的,这时候,F的不足将由攻牙器自己来补偿,Z轴的误差就不存在了,当然不能差太 ...

F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弹性缓冲造成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F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弹性缓冲造成的么?

F是人为设小的啊,目的就是利用弹性攻牙器可拉伸的特点来消除Z轴的误差。

网友:
钻套有问题,攻丝时丝锥下不去,能看见

网友:
最好刚性攻丝,和丝锥有关系,换个螺旋的好点。

网友:
看前辈解答

网友:
丝锥能过去,这说明能出来大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丝攻跳动问题。你把孔倒个大点的角,也许就可以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