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挺数控的刀架位置错误,买二手设备无资料,求助

楼主(2013-05-07):
我们有一台哈挺数控车QUEST 21i的系统,刀架位置错误,有没有师傅有资料方法,我们是上海买的2手设备,无资料,问哈挺的人!他们不耐烦!

网友:
刀架松不松?

网友:
找厂家咨询啊,有偿服务应该有的吧!

网友:
买二手设备就要自己能折腾,刀架的问题应该没那么难,一般来说,只要系统不出问题,其它的咱都自己搞定。

网友:
变频器参数设定是否和实际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