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辊压机,阀块边缘有伤害,请大侠解释一下

楼主(2013-05-08):
这个是卸荷阀阀芯  大流量插装卸荷阀   这个杯状阀芯放在整体阀块里面 上面有一个溢流阀和一个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杯状阀芯的边缘部位有伤痕呢?油液有点脏 但这次拆洗的时候没有发现可疑杂质
是气蚀么?
液压系统里如果有混入空气 一般是怎么排出来?

楼主:
这个是杯状阀芯放进去之后的情况
注意阀座的边上也有伤痕  密封圈里面这一圈的平面上也有伤痕

都说进口阀不适合国产设备的工况,大家对这个怎么看?

网友A:
这样大块的 伤痕不像是气蚀造成,是不是上几次维修哪位兄弟敲的。

网友:
说拆电磁溢流阀,主阀芯卡死,从底面插内六角打出来,把阀芯中间的阻尼孔给打塌堵住了,装上后压力调不上来,悲催啊!

网友(点评):
在钻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块的 伤痕不像是气蚀造成,是不是上几次维修哪位兄弟敲的。

不会的    这个地方哪用的着敲啊   都是用手活动一下就可以拿出来
不过“敲”这个字提醒了我   应该是液压油“敲”的,携带某些杂质   10MPa的压力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各位版主大侠们 给看看啊    我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好对症下药啊

网友:
帮顶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已经找到了答案了 液压油造成的

网友:
呼呼,小杂质进缝隙造成泵 阀芯油缸密封圈 的拉伤损坏。大杂质就变成小锤子了,楼上说的应该是正解

网友:
检查一下油路中是否进入异物吧 例如阀芯中的某个阻尼螺钉、单向阀的钢珠、折断的螺栓 、弹簧
我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63通径的液控单向阀阀芯快砸烂了 更换新的后过不久又是如此,最后在管道中找到一条M14*25的内六角螺栓 排出了这一故障

网友(2013-10-06):
应该是有小的硬物造成的,冲击造成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