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检验中,比如拿到图纸,哪些地方将是你检查的侧重点

楼主(2013-05-08):
在日常检验中,比如拿到图纸,哪些地方将是你检查的侧重点。

网友:
没有侧重点,因为统统都是重点。

网友:
自己公司产的图纸,还是客户的图纸。自己公司的图纸,应该会有该产品的检验单,或者精度要求高的尺寸你重点检验。客户的图纸,特别是国外大公司的,重要零件的图纸上会有关键特性和关键尺寸标注,关键特性和关键尺寸你看设备的精度可能要每个产品都检验,其余的你设备能保证尺寸公差你抽检也可以。

网友:
俺来补充一点,图号也挺重要的

网友:
没有重点,啥多是重点。
从材料,热处理,粗糙度,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最后还有技术要求。哈哈,只要是在图纸上的东东

网友:
要了解零件的功能和作用,注重图纸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设计是否合理。视图表示是否完整。结构表达是否确切!

网友:
审图最主要还是看一下配合尺寸有没有问题,公差是否合适?

网友:
其实都重要,如果非要挑些重中之重的话那就是带公差的尺寸,还有形位公差,粗糙度

网友:
不应该刻意去寻求侧重点,检验只有合格与不合格,符合图纸工艺就合格,不符合就要处理:利用,修理还是报废。

网友:
最基本的标注,材料,尺寸,数量,公差与配合,视图,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看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达到使用要求,是否经济实惠等等!

网友:
个人认为是客户要求确保尺寸和公司要求确保尺寸

网友:
图纸上要求的都是重点,有一项不符合图低要求都是不合格品。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但是有次面试时是个轴图,他说也是每个都要检查,但有侧重点。。

网友:
先结构,后公差,再工艺,末材料;嘻嘻,我们老师的口诀

网友:
如果是机加件,那只看加工部分的尺寸要求是重点

网友:
图纸标明了的,都是重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配合要求的地方,先着重检查下

网友:
形位公差0.1mm以内  粗糙度Ra1.6以内,有螺纹的拿规看一下止端进不进,垂直怎么样,方向反不反,其余简单看看如尖角,毛刺等,活要是多了全检,累死也干不完

网友:
没有侧重点,除非你很清楚这个产品的应用,有的地方可以放一下,但你要肯定它肯定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是做工艺的,我经常审查的:
1.带公差的哪些尺寸,看公差是否给的合理(也就是工人是否能保证,比如我的磨床内孔最多保证2丝 床子比较旧了,但是图纸非要1丝,其实装配而言,差别不大,我就让他改为2丝毫)
2.装密封的那些地方,
  3.粗糙度较高的地方
  4.总之,还要看装配的关系。。
   5.图纸上其他一些尺寸标注是否好测量,也就是车间工人是否容易检测等。。

网友:
图上每一个尺寸都是重要的,如果不重要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