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条加工滑动拨叉的加工线,请教

楼主(2013-05-08):
最近新做一条加工滑动拨叉的加工线,有个大概的方案,希望社区各位老师帮忙参考参考,因为没有做过这类设备,对于断削,心里有点没底。
待加工产品图如下:

加工部位两个φ20轴承孔,φ21x1.1卡簧槽.花键底孔及底孔两端面。
现方案如下:
加工该产品共两台机床:
第一台:三面转孔机床。同时加工三个孔的底孔。20孔加工到18.5,花键底孔到16
第二台:精加工三个孔,切卡簧槽
工艺流程如下:粗镗20孔,切卡簧槽,精镗20孔。成型刀扩花键底孔、锪面、倒角,锪花键孔另一端面。

想请各位指导上述方案有什么问题及是否会在镗孔的时候发生铁屑缠刀的问题,如果会有什么好的方案没,请各位社友指教。

楼主: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台机床(转盘式组合机床)采用旋转盘结构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转台带来的误差+加工误差+定位误差

楼主:
转台误差够了,我主要是保证两个轴承孔的同轴度,而两孔为一刀切,同轴度是没问题的。转台主要影响三孔垂直度,而垂直度要求不太高。

网友A:
使用涂层刀片断屑很好。

网友:
解决切削缠刀的问题,主要可以从刀具角度和切削用量及工件的预备热处理上三个方向上想办法!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柔性生产线呢?
这个是锻造合金钢的吧?通孔排屑没什么问题的,刀具角度和切削参数调整调整,冷却充分些没问题的。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柔性生产线呢?
这个是锻造合金钢的吧?通孔排屑没什么问题的,刀具角度和切削参数调整调整, ...

热锻45,大侠所说的柔性生产线是指。。。

网友(点评):
由数控车,数控加工中心等组成的生产线啊。柔性是相对专机而言的,不是专机那种单一产品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涂层刀片断屑很好。

我问过做刀具的厂家,没有配到加工该类孔的带断削槽的刀片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数控刀片99.99%都有断屑槽的。还有那0.01%是平板的加工铸铁以及部分CBN和PCD的。

网友:
断削首先考虑切削参数,其次刀具 工件材料

网友:
这样完全可行,以前做传动轴的万向节叉及凸缘叉就是这样的,加工完后检测相应尺寸和形位公差都在范围内

网友:
真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建议不要这么做。思路是好的,但加工非常困难。
转盘式的适合半精加工,你把精加工和粗加工放在一个转盘上,对你的设备转盘的刚性要求非常高,基本上搞不定。
那个20的孔镗孔粗镗,精镗放一起,镗杆多大?那个'梅花槽加工切削力对转盘影响多大?转盘采用什么结构旋转,固定如何实现?这些都要影响全部的加工精度,细节考虑太多。另外每个工位加工时间不一致,直接影响加工效率。如果产品数量多的话,一旦这个机子一个头出问题,或换刀,所有工序都要暂停,这是批量生产的大忌。
总结,第二个方案思路可以,但生产不可取

网友(点评):
我知道的日本、台湾的加工用转台加工精度比较高时都是动力头与夹具之间有活动导杆连接

网友(点评):
是的,钢性第一。这个设备厂做还好,机加工单位做没经验,太烦,细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