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是竖接好,还是横接好?

楼主(2013-05-08):
如题。。钢板太大,怎么接。

网友:
歪起接最好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你是要制作什么样的零件?
建议看一下手册上的焊缝受力分析
总之焊缝受拉的范围越长  越安全  被拉裂的可能性越小
但是钢板都是直角四方的   所以还要考虑施工方便
筒体类零件一般都是竖接一圈  然后一圈一圈摞起来  焊缝转个角度

网友:
要结合你的产品来看。

网友:
看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