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高压清洗水循环水如何防止腐败变质?

楼主(2013-05-08):
因为接触不多,近期我们要用到这一块,欢迎大家发言

网友:
只知道流水不腐,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腐败变质?  循环水怎么会腐败变质
一般循环水使用的时间长了  会有细菌和水垢产生
应该加阻垢剂和杀菌灭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