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装图纸的要求,作图思路求助~~~

楼主(2013-05-08):
刚开始画总装图,还请各位"大虾"给一些关于作总装图纸的要求,组图思路等等,相关要求,我现在看着一台机器的三维图,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画总装图···

网友:
直接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导出了不知道下来该怎么做,最终发现是自己对公差,配合,机器本身的要求等等这些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把握的不够精确,所以导致,看到图纸不知该如何作图的问题。

网友(点评):
对了,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总图作图思路,和经验?

网友A:
向制造人员介绍你开发的产品.
零部件装配关系、装配试验使用方法及要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制造人员介绍你开发的产品.
零部件装配关系、装配试验使用方法及要求等

谢大虾指导,有点概念了,发觉自己对装配,公差,机器的的要求,性能等等,了解不是很透彻,所以把握不准确,不知道该在图中说明什么,用什么方式说明,所以思路混乱···

网友B:
总装图有几个重点必须把握。其他的细节可以少考虑一些。
1。整体尺寸:这个尺寸就是你的产品的空间尺寸。这个尺寸一定要标,而且比较能清楚表达你的这个产品的空间情况。这是判断你的这个产品适用空间的唯一标准。一个好的总装图一定要让人一眼看出来你的这个产品适配尺寸。(这个空间尺寸不单纯指长宽高,也包括你运动尺寸,如摆角,行程等)
2。装配结构:总装图必须体现出主体零件的装配关系,螺栓等标准件可以不体现,但主要零件的关系必须表达清楚。比如一个电机,外壳与定子的装配尺寸,转子轴的外露尺寸等。同时,对于一些特殊装备特征也必须表示出来,比如对螺纹旋向安装有要求的部位等。
3。主要轴孔配合。
4。零部件明细。(零部件标注要整齐,有序,以方便读图。明细表可单独做EXCEL,但对应编号许正确)

大概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装图有几个重点必须把握。其他的细节可以少考虑一些。
1。整体尺寸:这个尺寸就是你的产品的空间尺寸。这 ...

嗯,感觉有眉目了,谢大虾指教

网友(点评):
大虾表示,腰的确总弯着弯坏了。哈哈

网友(点评):
嘿嘿,谐音于大侠,威风凛凛哦~

网友:
装配图,无非就是表达各个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从这点出发就可以了,哪里的装配关系该表达,用什么视图和公差表达都要注意

网友:
方案图和装配图不是一回事,楼主看的是什么样的三维图,是在装配体文件格式,还是零件文件格式。这个机器的三维图是从哪得到的。

网友(点评):
需要做的装配图,是整机的装配三维图,装配体格式,三维图是我们公司的~

网友:
我们公司装配图惨不忍睹,配合关系、明细表都没有,自己有空要重新画画装配图了

网友:
长路漫漫啊

网友(2013-06-08):
图都没得

网友(点评):
呵呵,不便放出来,下次我贴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