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5-08):
一直不是很清楚模具是怎么做出来的,假如零件比较简单,比如长方体,或是长方体和圆柱,圆锥等组合而成的零件,模具很好做出来,做木模也容易。但是一些零件比较复杂的模具,它们的模具怎么做出来的,不会是工人按照图纸尺寸一个一个修出来的吧。听别人说是先用软件画出来或是逆向扫描到电脑里,得到零件的三维实体,再变成特别是通过UG编程进行模具加工,一般情况是常见的复杂模型都难加工出来。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给你一个观念,只要是电脑3D软件能够描述的实体,就都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实物!

网友:
模具根据零件成型方式种类可多了,楼主问哪种,以前连电脑都没有时,模具做不了吗?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哪一类模具,如果是铸造模具,应该说没有做不出来的产品,只能说模具寿命长短,一般是根据图纸用UG或者pro/e造型,然后根据三维来加工,复杂产品有砂芯并且会有很多,另外分型面安排的好坏,浇口位置的安排,如果没有图纸,那么拿产品来扫描,逆向工程,扫描进电脑后再处理三维图形
数控机床的普及,让模具的制造比以前简单N倍,二十年前一个产品的模具10个工人可能要做一个月,现在可能2天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观念,只要是电脑3D软件能够描述的实体,就都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实物!

用人工去修出来可以吗?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时代,除了艺术品的创造靠人工外,像模具这一类的工业品都是用机器来加工了。

网友(点评):
那假如是简单的铸造零件,比如由一个盘中间和置于其中间的一个圆柱体构成的铸件,这个这么简单的铸件,它的铸造型芯也需要用到数控做出来了,足够简单的话,用人工做出来应该也可以吧?只有复杂零件才用机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哪一类模具,如果是铸造模具,应该说没有做不出来的产品,只能说模具寿命长短,一般是根据图 ...

我说的是铸造模具或是型芯,平时有时候也画铸件出图,但是真不知道这个铸件的模具是怎么来的,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吧图纸发给厂家做了。小批量试制阶段,用的是木模,那么这个木模是人工做出来的吗,还是也是用数控中心加工出来的。怪不得模具这么贵,跟加工有关啊。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木模加工也是用数控设备加工出来的,基本用不到人工了,模具价格跟以前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哪一类模具,如果是铸造模具,应该说没有做不出来的产品,只能说模具寿命长短,一般是根据图 ...

那形状复杂的零件,特别是有些是曲面的,用人工去做的话,应该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猜测以前的铸造产品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有可能是受限于模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成本的控制。这样一来,对产品设计的原则有可能是希望零件外形尽可能简单,利于模具支座降低成本。可能现在加工技术的发展对这方面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可以按需求设计出自己想要的形状。我认为的话,如果是一般性的机械零件,在满足轻量化设计和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力求外形简单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说错了,只有复杂的产品才用铸造来完成,简单的产品用铸造来做那是因为铸造的成本比一般工艺便宜,一种产品确定其生产工艺要考虑产品成本和产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说的是哪一类模具,如果是铸造模具,应该说没有做不出来的产品,只能说模具寿命长短,一般是根据图 ...

比如变速箱壳,发动机缸体等,假如是人工去做出来的话,应该挺繁杂的,因为复杂的零件包含很多尺寸,人要仔细根据二维图纸,量出需要在哪个地方打孔、做凸台、相切圆的圆心等等。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下。挺希望能了解下的。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变速箱体,发动机缸体我这里做出很多了,三维造型结束后上数控设备加工,估计你真没接触过模具,让你看过流程你就大概有数了

网友(点评):
是的,随便问一下,金属模就是金属做的型芯吧,一个产品的技术模有好几个吧?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么在铸造准备时,效率不是很低?

网友:
现在的模具加工已经基本用不到人工了,钳工的用途只是用来修整经过数控加工后的模具以及做些简单的配合件,所以模具的价格其实已经比以前便宜了很多,以前模具的成本人工占大部分,而现在是设备加工费占大部分
以前做模具的钳工的确要有水平,要放样,修椭圆等等工作,所以做模具相当费时间,记的20多年前老爷子接到美国麦道公司的飞机起落架模具,带着10多个钳工日夜赶了二个多月才完成,如果放到现在不会超过15天

网友C(2013-07-19):
模具是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比实际产品等级至少高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是加工出来的,精度等级比实际产品等级至少高一个等级

主要是标注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标加工尺寸,由于涉及的零件圆弧过渡较多,有些尺寸都没有标出来,领导看了,总是没标注全。既然模具是机器弄出来的,小局部尺寸自然而然就根据数模做出来了,不需要标了。对于这点,有些困惑

网友(点评):
臆想、猜测、我以为、他们说、。。。 机器如何晓得你在想什么?

网友:
模具加工一般使用加工中心、线切割、电火花、钳工修磨等工序加工出来。

网友:
听大家讲,模具是不是设计完成,弄成三维图纸,然后输入设备,设备自动运行,之后就成型了?
来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