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示M60*3(精度2级,R0.3)代表什么,其中R是哪里

楼主(2013-05-08):
图纸上标示M60*3(精度2级,R0.3)代表什么,其中R是哪里?请赐教!

网友:
0.3是不是螺纹头部倒角

网友(点评):
那也应该是C0.3

网友A:
凸头的止动螺丝也有用R表示的倒角,螺纹结束倒角到凸头的直径部分,附上照片吧,这样子更好判断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清楚,期待高手答疑!

网友:
附张照片来看破

网友:
牙底圆弧和牙尖圆弧是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头的止动螺丝也有用R表示的倒角,螺纹结束倒角到凸头的直径部分,附上照片吧,这样子更好判断表示的是什么 ...

图中的放大的地方(槽)具体表示什么??三个等边三角形又表示什么?还有螺纹的表示R0.3?多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放大的地方(槽)具体表示什么??三个等边三角形又表示什么?还有螺纹的表示R0.3?多谢回答!

我给你咨询了一下我们的工程师,这个R表示的是加工螺纹的螺纹刀刀尖是R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咨询了一下我们的工程师,这个R表示的是加工螺纹的螺纹刀刀尖是R0.3.

好的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