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方向的滚珠丝杆如何选用计算

楼主(2013-05-08):
垂直方向的滚珠丝杆如何选用计算,滚珠丝杆副,不能自锁,在用于垂直方向传动时,需要注意什么?求大神

网友:
注意该注意的

网友:
加减束别忘了G

网友:
一般都要在加减速机的,另外一个功率的转矩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电机要带制动,容易过冲,

网友:
电机要带抱闸

网友:
滚珠丝杆 根据马达 减速器 还有单周机械手的运动速度相结合选配。垂直的话 需要抱刹的伺服马达 或者加编码器的步进马达。需要万能变测量其垂直度。

网友:
一些样本资料上都有选型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