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单手提重物的负荷,寻工具,求方案

楼主(2013-05-08):
我们单位做的往复式的压缩机。
装配环节有一个气缸套活塞的动作,一手扶活塞另一手提气缸(还要控制好方向,这个还挺麻烦)。
一般气缸重量在5Kg~8Kg左右,之前试过5~7kg的弹簧平衡吊,但是在向下拉的力也不小,确实比较累。
后面一直在考虑气动平衡吊,价格不菲一般进口的2.5万~4万左右,两侧倾斜的套气缸不知道行不行。
求工具,求方案!!!
各位大侠帮帮我!!!
上图:

楼主:
坐等回复

网友:
做个工装,两个工件平放,口对口,一推就OK了。

网友(点评):
看情况,他的这个装备做不到。

网友:
看你设备不大,旁边做一个托架,托架分上下两个托架,分别可以手动调节高度。托架臂长根据你们的工件位置确定。用的时候分别固定两个零件到两个托架上,手动调节两托架相对位置,对好了,直接平移其中一个托架就完了。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简单,活塞环的部分也要考虑。如果大侠有好的想法能否简易发个草图给我,谢谢!

网友(点评):
明天回来吧。睡了先。明天下班回来画一个给你

网友:
这个侧置不是更好装么,竖起来多费劲呀

网友(点评):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曲轴与连杆最后组装很不方面,无法固定。

网友(点评):
连杆跟曲轴对对半装的喽,竖着可以装,横过来怎么不好装。做个定位U型板靠上去一推不也很方便么,总比10来斤的东西提在半空中弄个半分钟好受很多吧

网友(点评):
还没有充分理解,会影响连杆曲轴强度吗?能画个简易的图吗?

网友:
3缸头的空气压缩机,因为有三个工位,建议上方搞一根工字钢(轻型就好),然后做一个轨道小车(简单的轴承支持就可以),方便拉来拉去,下来是用拉簧还是气动配重都可以,借一些力就好。另外方便拆装的钩子或者是简易的工装做一个,方便拆卸就好,经常干这个活的人多动脑筋就可以办到

网友(点评):
其实问题在套气缸的动作上,因为要掌握套缸的角度等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如图:
弄一个质量与气缸质量相等的平衡块,通过两个定滑轮和没有弹性的绳连接起来,平衡块上面还可以叠加不同质量的砝码,以适应质量不同的各种气缸。
因为平衡块跟气缸质量相等,于是工人可以不怎么费力的操作气缸上下运动而且可以在绳的牵引下自由翻转移动,以此来与活塞组装。
另外还应加装滑轮刹车装置,以防止气缸完成组装脱离绳的牵引后平衡块的突然下落,绳与气缸之间可靠而又方便的连接问题也需要解决。
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很简易但很棒的构思,但是有斜面安装,这样的话是不是好用。

网友(点评):
如果空载的话,手拉的力会需要很大。

网友(点评):
刹车装置倒是可以

网友(点评):
不错 不错! 就是空载的时候 费劲;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一台装配的自动化设备,不知你是哪里的?

网友(点评):
上海,辅助就行,自动化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上海,辅助就行,自动化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再顶一把,继续求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一台装配的自动化设备,不知你是哪里的?

可以的,怎么跟你联系?

网友:
想到个简单的机构,用脚踩可以打开的垃圾桶,利用这个原理,减轻手的劳动强度。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示。

楼主:
联系方式  QQ22870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