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滚子间接触点的相对速度为多少?

楼主(2013-05-08):
如图,外圈转速是内圈的3倍,转向相反,两滚子间始终保持接触,且滚子与内外圈都是纯滚动,求滚子间接触点的相对速度为多少?

网友A:
坐等对照。n=2*(4*d1*d2)/(d3*(d1+d2))*ni
n是相对转速,d1是外圈直径,d2是内圈直径,d3是滚子直径,ni是内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对照。n=2*(4*d1*d2)/(d3*(d1+d2))*ni
n是相对转速,d1是外圈直径,d2是内圈直径,d3是滚子直径,ni是 ...

滚子间的相对转速怕为0吧!问的是接触点的相对速度!

网友(点评):
自己理解。我只算到这。最后一步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