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打号机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3-05-08):
求气动打号机结构设计   包括气缸选型计算等  谢谢

网友:
用过没弄过,支持一下

网友A:
讲一下你的技术要求,例如单个产品上打多少字?要打字的面是平面还是弧面?是否需要自动上下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一下你的技术要求,例如单个产品上打多少字?要打字的面是平面还是弧面?是否需要自动上下料等等

你好,打号机安装在生产线上。生产线为滚辊式输送,宽度300mm,在位操作时间为30s。铭牌在产品的正上方。打字位置距地面高1200mm。在铝制铭牌上雕刻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字长分别为6位,4位、2位和8位的数码。分两行打印:长为6位和4位的在一行,长为2位和8位的在另一行。字间距1mm,数码高5mm,宽2.5mm,深度为0.3mm;行距为12mm,字符串间距为30mm。所打数字均在平面上。
以上为设计要求,目前主要是结构的设计,无需上下料。
X,Y方向打算采用伺服电机控制,Z方向的接近气缸打算采用紧凑型滑台
对反复冲击工作的气缸不知道采用何种气缸合适

网友:
1.根据材料,查出材料的性能,屈服强度;
2.根据要雕刻的数字大小形状,算出面积;
3.根据F=P*S,算出所需力;
4.根据气源压力,和所需力,等其他条件,选定气缸。

网友:
补充一下,印压模具应该是三角状的吧?根据印压模具形状算接触面积……

网友A:
你这种是可以采用简单的气动直接冲压方式设计,但我提议可以考虑采用滚压的方式设计,钢号排布在弧形盘上,进料前端流水线可以是有动力的,但打号位置的流水线要改成无动力的,进料时可采用气动装制送至打号位置----撤开送料定位装置---钢号器转动与产品铭牌相切滚压---送出产品,这种方式较直接冲击方式要好,更适合多位数排列的刻印,对产品形成的冲击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可以采用简单的气动直接冲压方式设计,但我提议可以考虑采用滚压的方式设计,钢号排布在弧形盘上,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导师希望通过气动撞针式打号机的形式把机械结构,气动回路和电气控制部分结合起来。X,Y方向的电机控制,机械结构和电气图在之前的课程设计中已经有所涉及,我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找一款现有的气缸能够实现100HZ以上的往复运动。

网友:
那就用QGT冲击气缸吧,不一定非要达到100HZ,达到这个频率的话缸径要得比较小了(缸径越小充气时间越短,还有行程问题),频率有了输出力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