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按循环启动键会跳电

楼主(2013-05-08):
最近几天在干活时,按循环启动时电闸就跳了,一天有两三次,查了几天就查不出原因。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属于那个位置有碰线的可能性,应该在电机附近的线路* j9 o2 A& K5 B- y' n
还有个原因就是空气开关的A数小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只要主轴启动就跳闸,建议换个A数大点的空气开关)。

网友:
用手动或MDI方式分别启动主轴、冷却液、刀架、X Z轴

网友:
空开过载 我想你是把 G M S T 指令都编在一个程序段里了吧 多个指令同时执行 导致电流过大 跳闸 把多个指令 分多段试试

网友:
看水泵处的电机是否短路

楼主:
没人修理,这几天又好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现在又好了的话,就是主轴电机或水泵附近有间歇性短路吧,叫个电工仔细查查。

网友:
建议换个A数大点的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