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图纸,是花键,还是同步带轮?工艺怎么走。。。

楼主(2013-05-08):
大家看下,这个东西是什么,老外说是花键,我怎么看着是同步带轮。。。。
另外做这个的话,怎么才能节省加工?一个中间有M12x1.75的螺纹,一个没有,是通孔。

另外,求工艺,想:拉--车--成品,这工艺怎么样?

网友:
是花鍵沒錯~還有一個配件成為凹凸帶動使用~

网友A:
这个形状看着确实容易让人混淆。具体你要看它的参数,比如节距什么的。个人认为像花键。
拉——车可加工外表面,中间的孔多大?通孔和螺纹孔也得有工序?加工量多大?

网友B:
看数量多少?量大了做粉末冶金件。

网友:
如果孔和外缘的同心度要求不严格,工艺没有严格的顺序!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材料?数量有多少?

网友D:
花键的齿形有矩形和渐开线,同步带轮有梯形和圆弧齿等
上面的矩形齿好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键的齿形有矩形和渐开线,同步带轮有梯形和圆弧齿等
上面的矩形齿好加工的

请问,这个是怎么加工的?数量特别大的(300000件),工艺怎么走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数量多少?量大了做粉末冶金件。

粉末冶金件,粗糙度能到多少?

网友D:
量很大,铣的话效率低,加工花键的方法有线切割、滚齿、拉齿、冷挤压等等,不知道你什么材料和其它形位要求,我觉得如果上滚、拉的话,设计工艺保持效率的同时,保护好刀具就行了,孔和螺纹加工用哪个效率都差不多。。。坐等专业人士给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很大,铣的话效率低,加工花键的方法有线切割、滚齿、拉齿、冷挤压等等,不知道你什么材料和其它形位要求 ...

同等998等大牛。。。。。。。

网友E:
这个花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花键是做什么用的

具体作用不清楚,应该是连接用的吧。只拿到零件图纸,没有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形状看着确实容易让人混淆。具体你要看它的参数,比如节距什么的。个人认为像花键。
拉——车可加工外 ...

参数是什么?图纸上就3个图,参数表没有看到。
为420000件,材料为ALU6061-T6.
产品要求去毛刺,飞边,锐角等。
螺纹M12-1.75通
12.6(+-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量多少?量大了做粉末冶金件。

为420000件,材料为ALU6061-T6.

可以做粉末冶金件?做粉末冶金件的话,模具多少?表面粗糙度能到多(花键的表面)?

网友(点评):
你用的材料是铝,铝件可以采压铸直接成形。

网友(点评):
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材料?数量有多少?

已回答。谢谢关注

网友:
工况,材质,用途,最后才是工艺方法。

网友(点评):
回复前,请看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是什么?图纸上就3个图,参数表没有看到。
量各为420000件,材料为ALU6061-T6.
产品要求去毛刺,飞 ...

数量这么大,一年还是一个月啊???材料是监控的吗。。。。

网友:
工艺,报价这东西需要经验的,项目前期是要快速估算成本价的,大概是这么算的:
零件材料费用。这个是死的,通用价格。+++根据零件材料而需要的加工工艺,估算车、铣、麿、CNC,根据图面的要求按进给量的大小算,换刀换工艺装夹时间也得计算进去。另外表面处理有通用价格。基本是死的,不同的厂商对应的小时工价不一样。+++物流。要算算人家送货买材料的物流费用。===
3.根据以上加总除以加工行业的毛利润率计算。毛利润一般也要在60%以上吧。
3.零件交期。急件价格浮动50%~100%不等。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长轴车外圆,拉或铣花键,锯断,做工装上车床齐端面钻孔攻丝。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轴车外圆,拉或铣花键,锯断,做工装上车床齐端面钻孔攻丝。不知可行不

谢谢。个人感觉还是,定棒料,拉花键不知道能不能做。锯断,车床平端面 钻孔 攻丝。但不知道报价多少合适。。。

网友G:
你把完整的图纸传上来,更难说明问题。量大,我给你冷挤压。

网友(点评):
好吧,精度如何?粗糙度如何?

网友(点评):
你是在那里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完整的图纸传上来,更难说明问题。量大,我给你冷挤压。

上图纸,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纸,求指导。。

还上图纸啦!还有技术要求,不知道要求高不高,看不懂。。。

网友(点评):
技术要求里要求不严格。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转包产品,是来料加工还是自己买材料? 材料为铝板(是棒料最好)。设计图纸规定了你用铸造、粉末冶金等方法就不行。工艺路线跟贵公司的设备配置有很大关系。外贸件加工成本控制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传统的是通用花键铣床或插齿床加工。现在一般用数控加工中心加工。这两个零件要求都不高(粗糙度没看到,不过从图纸理解来看应该在Ra3.2左右,不过老外可能是标注的Rz),建议用数控加工中心加工。零件难点在去毛刺上,因为量大,手工成本高,建议用去毛刺设备加工,如:挤压珩磨(成本有点高),平面毛刷设备(建议使用)等。主要路线:板料方案、5、下料,最好数个零件在一起的整板;10、加工中心:加工内控或内螺纹(孔距之间留足余量);15、拼装夹具,用孔与端面定位,铣花键外径(本工序加工精度高可以加工到位,不高留余量),本工序也可以用锯床切成方块;20、车:车两端面和环形槽至图纸要求。25、加工中心:以孔端面定位铣花键。30:、去毛刺。35、清洗零件。40、表面处理。45、油封入库。棒料方案:5、备料多件。10、数控车:加工内孔、花键外圆、外环槽、零件总长。15、加工中心:以孔端面定位铣花键。20:、去毛刺。235、清洗零件。30、表面处理。35、油封入库。
这是个人的想法,供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转包产品,是来料加工还是自己买材料? 材料为铝板(是棒料最好)。设计图纸规定了你用铸造、粉 ...

你好,为什么不可以铸造?这个我想不明白。。。

网友:
质量体系中的符合性要求,要求所有产品与设计图纸一致!所以图纸规定了原材料要求,不是你想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比如:图纸要求棒料且状态为T6,你就不能用板料T6,虽然是相同的材料,也可以通用;用了板料T6就与设计图纸产生了偏离,与不符合图纸的;一般质量体系中要求产品的原始资料(如原材料等)原则上要保存10-15年,以备查阅!

网友:
不过一般民品很多不注重这些,但是转包产品中老外对你的质量体系要求较严。如果你是下家的下家的话,老外只要求你上家,不要求你,原则上这种是不合规的,但是产品他们检查,即使检查不出来,但使用中出问题了,追述起来你的上家是要付法律责任的,因为国外的图纸原材料都是国外的标准,很好查你是否与图纸一致否,更何况你用铸造,一看金相组织很容易看出来了!

网友:
铸造与板料和棒料在力学性能、金相组织等都有差异,特别是力学性能,可能影响产品的寿命。

网友(2025-05-12):
是花键,还是同步带轮  ???     我也分不清!!??

网友(2025-06-11):
矩形花键,加工工艺:车毛坯,花键铣铣花键即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末冶金件,粗糙度能到多少?

网友:
是铝的,直接拉型材出来,锯断 攻丝

网友:
同步链轮!

网友:
拉型材出来,然后上走心机打孔攻牙车断,再然后震动研磨去毛刺。

网友(2025-07-22):
开模,铝棒成型,类似铝型材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