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活塞销质量问题求解,有图

楼主(2013-05-08):
各位大神,我这边检验了几个活塞销,以前从来没问题,这次出了点事情。
材料为:20Cr,
工艺过程:渗碳油淬,低温回火
问题出现在活塞销内孔,内孔加工据厂家说是未经磨削,仅仅是镗孔。

1:看着像是磨削裂纹,有的在一定深度还有鼓包,龟裂出现,但是没有磨啊,我们做试样的时候仅仅用砂轮磨了,磨不出裂纹吧
2:内孔表面异常粗大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啊?为何会有这种组织?
求解!

网友A:
淬火裂纹吧!有可能渗碳时候,在整个零件表面渗碳量不均匀,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了,有的地方碳含量过高,造成极大的相变应力。把零件表面拉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裂纹吧!有可能渗碳时候,在整个零件表面渗碳量不均匀,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了,有的地方碳含量过高 ...

那看看最后一张图怎么不像淬火裂纹啊,而且有龟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看最后一张图怎么不像淬火裂纹啊,而且有龟裂啊

第三幅图中明显可以看出表面和内部是两种组织,因为零件为渗碳件,渗碳层是有一定厚度的,正常情况下零件表面应该是板状马氏体和针状马氏体的混合物,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粗大组织,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零件淬火时过热了。这又跟零件为什么会出现裂纹就结合起来了,过热时碳分子过多的溶于奥氏体中,冷却时造成极大的相变应力,拉裂了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幅图中明显可以看出表面和内部是两种组织,因为零件为渗碳件,渗碳层是有一定厚度的,正常情况下零件 ...

我们也很纠结啊。。大神,那那个裂纹的形态像是磨削裂纹吗?还有龟裂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要判断裂纹是何时形成的,可以观察裂纹表面是否存在氧化现象嘛。你的零件具体工艺过程肯定是淬火+低温回火后再磨削了!如果裂纹是在淬火加热以前存在的,淬火加热工件时肯定会造成裂纹表面的氧化,要是裂纹是磨削烧伤造成的,就不会存在氧化现象了!其实你光发几张图片,大家是不好判断的。还有,你们分析过零件的具体成分没有啊,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判断裂纹是何时形成的,可以观察裂纹表面是否存在氧化现象嘛。你的零件具体工艺过程肯定是淬火+低温回火后 ...

大神太专业了,谢谢啊

网友B:
建议还是要磨,将表面的裂纹尽量磨掉,防止疲劳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要磨,将表面的裂纹尽量磨掉,防止疲劳开裂

你说的很对啊,我们开始以为是磨削裂纹,以为是我们磨出来的,结果手动在砂轮机上反复磨,仍然有这个裂纹存在,不知为何啊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表面会有微裂纹。另外,是否也有零件本身残余应力释放产生了裂纹,而且裂纹较深?

网友:
你用的原材料是什么状态,冷轧管?加工余量是多少?感觉是原材料有问题,加工量不够保留下来,后又渗碳淬火,不清楚你的图是多少倍的,磨削裂纹一般没这么大.20Cr渗碳油淬是很难裂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