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G41、G42无交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8):
数控铣床G41、G42无交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走的圆弧吧

网友A:
进行刀具半径补偿后,刀具中心路径不能有交点,否则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刀具半径补偿后,刀具中心路径不能有交点,否则报警

是的,我习惯圆弧切入,不知道各位高手平时是走圆弧加刀补多还是走直线加刀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