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铰孔总是不行!H7的经常+0.5左右

楼主(2013-05-08):
20H7的铰刀!先打13的,然后打18.5的, 最后用铰刀!
最近铰孔总是不行!H7的经常+0.5左右,求各位前辈指点!!
本人的铰刀是镶合金锥柄,另求哪个厂家的好

网友:
余量太大了。另外你孔如果不深的话,没必要分两步钻的。

网友:
什么材质啊?留0.3-0.4mm余量即可;

网友:
你这余量有点太大了吧,直接拿19.7的打底孔就够了

网友A:
铰刀质量怎么样,最近我们用的铰刀就经常有问题。采购不给力

网友:
铰刀余量太大

网友B:
再好的刀给你这样用也要报废,绞刀的刀刃设计的时候就不是为大切削量设计的,余量控制在50丝以内

网友:
余量大了,H7可算较高精度,建议再多分一个工步!

网友:
余量留小些加煤油润滑

网友C:
速度中等,保证绞刀多大,孔有多大

网友:
根本原因,余量太大,铰刀切削过程发热,直径就变大了。减小切削量,加冷却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速度中等,保证绞刀多大,孔有多大

铰刀的速度一般是怎么给的?学习一下.

网友:
余量多了

网友:
余量是有过大,我们做12H7的,先用11.5再用11.8钻孔,深30,最后上铰刀,过H7通止规都是OK的

网友:
第二把钻头换成19.7左右没问题,再有问题就是绞刀或主轴摆动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铰刀的速度一般是怎么给的?学习一下.

不锈钢线速度10-20米就行,20的孔200转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刀给你这样用也要报废,绞刀的刀刃设计的时候就不是为大切削量设计的,余量控制在50丝以内

50丝那不的了  有10到20丝就可以

网友:
你需要学习机加工的基本知识了。

网友:
太坑了吧   那么大的余量  就是用来精车都累  更别说铰了

网友:
明显是怕钻孔偏,怕铰不出,所以留大余量

网友:
把铰刀当扩孔钻来用了,余量太大了,留0.2-0.3就够了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材料(如:复合材料),余量偏大是根本问题!20H7的公差粗糙度一般不低,你这么大的余量,估计不光是尺寸问题,粗糙度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最好镗一刀,余量在10丝左右

网友:
是底孔太小了
应该用19.5的钻

网友:
余量太大了

网友:
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刀质量怎么样,最近我们用的铰刀就经常有问题。采购不给力

需要什么刀具 ?   采购不给力有多方面原因的

网友:
先用18钻,再用19.8铣刀正孔,最后绞
铰刀先速度10米就可以

网友:
看样你是铰18的孔吧,量太大了。H放量到0.2到0.3就行了,量越少销的孔也小,量越大孔就大。你可从几个方面来操作:
1、量放到0.2
2检查员你的铰刀的精度等级是不是H级的精度用刀
3你的机床机头的跳动是不是能达到要求。
以上这些都会影响精度

网友:
再说,这么大的孔为什么不行选用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