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工作中遇到的现象,目前还查不出来原因

楼主(2013-05-08):
这是工作中遇到的现象,目前还查不出来原因

网友A:
两油缸不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油缸不同步吧

硬连接就是为了同步

网友(点评):
因为不同步,硬连板才可能变形。查不同步是对的。装个定量阀看看

网友(点评):
硬连接可能导致过约束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弯曲吧!应该是不同步,负载是不是作用在两液压缸中心啊?

网友:
油缸密封或者内壁是否受损,导致启动力不一致,或者油缸管路压力不一样?

网友:
不可能完全同步,两个缸中心距是否太小等等

网友:
并不是油缸尺寸一样就可以同步,这个同步跟压力、流量都有关联

网友:
按楼上各位的原因,逐个测量、观察,排查出主要原因。

网友:
油缸下面是铰链、上面是刚性连接,貌似不是很好,初始并不能保证板水平,靠别劲(扭劲)保持平衡(活塞和内壁有间隙,对活塞杆和活塞不好,寿命估计不长,这里板刚度不大,如果板很硬,油缸估计寿命就短了),当启动、运动初始,都会破坏原平衡状态,启动(压力变化,别劲变化),运动初始(有静变动,达到新的“平衡”),还是靠机械结构辅助较好,可以参考各种升降机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必须双缸甚至三缸的。我记得我当初的薄板液压就是一主动两快速。

网友(点评):
是啊,得看工况,可以细说一下吗?

网友:
害怕伏枥老师发过同步的资料

网友:
单独给上板做个导向吧,直接用油缸做导向欠妥。

网友:
应该是油缸的不同步动作造成的,可以考虑用同一个阀同时控制两个油缸,注意连接附件要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油缸的情况 :这种现象估计是其中一台油缸的活塞与杠杆脱离或活塞密封严重损坏造成的 如果油缸解体不方便可按照以下方法检测:将油缸顶升到顶(或到底)将上腔(或下腔)油管拆除,强制向油缸下腔(或上腔)供油,拆除的油缸口有油溢出的就是故障油缸

网友:
两油缸不同步

网友:
分流集流阀。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油缸爬行?

网友:
油缸同步问题

网友:
楼主这样一头软连接、另一端硬连接的方式不会同步。

根据楼主的图,如果结构允许的话,在两个活塞杆上加导向套。如果同步精度不太高的,可以使用同步阀,

网友:
油压不够,顶不动,有动的趋势,但是不能使它运动。

网友:
明显不同步,加平衡阀吧

网友B:
你好,详情可参见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油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详情可参见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油缸同步的问题.

给个链接啊

网友:
也许分流一下能好,也可能是两边受力不平衡

网友:
两个油缸虽然尺寸规格一样,但并不代表在这样的连接方式下能够同步运动。这里的两个油缸要求同步,条件要求比较高,像流量,压力,管路长度需要考虑,建议装个平衡阀或者分流阀试一下

网友:
上同步分流马达或者桥式整流回路!

网友:
继续加固硬板,彻底达到刚性连接同步。

网友:
违反常识的设计。完全是“臆想”。

网友:
什么是常识?
首先两个缸在一起,不同步百分百。要达到同步那必须采取措施。措施绝对不是你那种“刚体”了地方式。
其次,你对缸头部联接的处理可以说是最不好的。它对这样升降系统是不顺畅的。另外它对油缸地寿命十分不利。

网友:
应该是 不同步吧

网友:
问一下油缸与地面是铰接吗?油缸能不能绕根部旋转?

网友:
这种硬链接是不合理的,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同步,即使两个缸参数相同,空载阻力也不同,还是改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