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圆弧面上钻孔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3-05-08):
如图,目前在钻床上加工,由于是在圆弧面上钻头定心很困难。

网友:
在数控钻铣先铣后钻

网友(点评):
你铣成平台后在用钻头钻,钻通时内壁开始溜刀,出口尺寸能准确吗?

网友:
这两个孔加工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中间还接通大孔的,试试两头对钻吧。

楼主:
上面铣出平面在钻?哪钻到中间的时候,钻头还会顺着内圆弧面往里侧跑。

网友:
一定要钻床上钻孔就得在内孔家工艺过盈配合衬套,管件外焊接工艺平台,而且平台与管件外表面直径一致。这样在平台上钻通孔,内壁也不会钻透。加工完成拆除工艺附件即可。

网友(点评):
方法挺好的。顶

网友:
会思考的机器人的方法好是好,但是如果是批量大呢,焊工艺平台麻烦呀,做个套住工件的钻模嘛,把钻模固定在钻床上,工件顶上去就可以钻好了,衬套是要的,你说的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汇总的很全面

网友:
直接铣出来啊

网友:
非要钻吗?

网友:
这个确实相当不好加工,放铣床上做,先铣平,点孔,然后拿个12-14的钻头钻,保守估计偏1毫米要的,然后16的钻头扩,,加工中心上做好工装调试好后 成本不算高

网友:
就普通钻床上直接16的钻,正负0.5我感觉保证不了 ,那个内部配合的确实太麻烦成本太高了点

网友:
做个数控专机吧,我在公司就做了数控打孔专机,一个铣头。两个砖头,打卡圈衬套连接器用的。

网友A:
如果考虑最低成本、批量生产的话,建议自制一个钻摸,然后工件在立钻上就可以加工。钻模比较简单,机加一块200×200左右的方铁,长度方向短一些也可以,中间镗110减公差的孔就好,然后滑线钻那两个直径15的孔(条件允许数控加工最好),中心距根据精度要求适当加一些,全部做好以后用线切割中心分开就好,因为有线切割的缝宽,一般是可以夹紧的,这个可以有经验的师傅都是可以轻易办到的,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不,目的是靠钻模导向来钻圆弧面上的孔,原理很简单,另外钻头长度、排削、冷却和钻模热处理等等情况自己可以优化解决,总之费用比较低,可以借鉴使用,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络我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工 QQ5427164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最低成本、批量生产的话,建议自制一个钻摸,然后工件在立钻上就可以加工。钻模比较简单,机加一块 ...

钻模怎么放进去

网友(点评):
一个对开的钻模,定好轴向的位置钻头直接钻就行了,因为之前我已经钻好了工艺孔,钻头不会偏斜掉

网友:
不用考虑钻了,必须用到夹具才行

网友:
恩是个好问题

网友:
上钻套 用群钻钻

网友:
16的键槽刀焊加长杆然后磨成15的再然后外磨两头顶磨同心,最后上立铣直接往下踩就OK!不对请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最低成本、批量生产的话,建议自制一个钻摸,然后工件在立钻上就可以加工。钻模比较简单,机加一块 ...

我们目前的方法跟您的类似。但是钻到中间位置时,钻头会向内侧滑,所以我们在中间插了根110的圆钢,同时钻。但是目前的精度一般,而且只能手动进给,自动进给很容易崩刃、坏钻头。

网友(点评):
借鉴一下深孔钻试试,另外冷却很重要。外圆弧比较容易,内圆弧就比较麻烦了,多做工艺试验吧,在钻头刃磨上下工夫。

网友:
做钻模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