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出现1982报警

楼主(2013-05-08):
一台新机床调试的时候出现1982报警是怎么回事
                   向高手请教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一般是电缆接头松动,接触不良造成的,看看主轴反馈线连接怎样,把主轴模块上的电缆都检测一遍,插拔、清洁一下。多观察,多学习,为你加油

楼主:
多谢指教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