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力的一个问题,小弟求教

楼主(2013-05-08):
直接上图

楼主:
其中一点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应力不变的条件下是 (2)这个等式成立,就是上横截面积的力比下横截面积的力多了微元重力的值就能保证整个杆的应力是所有横截面积的应力不变了。

网友:
擦,这个就是条件,已知各截面应力相等,让你找出这个截面的变化规律。哥们你大二了吗,要是超过大二了,你有必要再回头学习数学,而且这个没啥意义,还不如算个梁,或者看看别的实用的

网友:
我勒个去,你这哪年的教材,还在用比重和铅直的说法。90年以前的书?
基本上跟你疑惑的一样。这题的意思是说,面积增量上产生的上微元y向应力和应该正好跟这一部分的增量面积与增量y产生的体积的重力作竖直方向上的抵消,以避免产生该处的翻转应力,即、x或z向应力(法向力),或者也叫切向力。

网友:
楼主还在上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