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支撑设在哪个位置比较合理

楼主(2013-05-09):
想在立柱上方建立个立柱支撑(如图),防止平台倾斜,问立柱支撑设在立柱的什么高度比较合理,使其更安全可靠?

网友:
我的做法是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搞成四十五度的,建好三维然后倒入ansysworkbench分析下,没问题就ok!

网友:
把理论力学中强度和刚度分析的前提条件复习一下就应该知道怎么去理解了。就是说支撑点的高度位置应该在强度和刚度分析的交叉点位置。应该和长径比有关。可以去查有关资料,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平台的尺度多大 ,考虑是力点怎么更好的分布在立柱上

网友:
我觉得应该立柱支撑(45°)处于平台中心线附近最佳。平台的重力是主要因素,当平台倾覆时,支撑的主要作用是产生反向力矩阻止平台倾覆,而支撑处于平台中心时力臂最长,所需的防止倾覆的反向力最小。

这只是从力学的角度考虑,如果支撑杆的强度刚度足够的情况下,更多需要考虑支撑杆的尺寸是否与整体设计匹配,比如是否与其它构件干涉等。

网友:
如果承载偏重又要求稳,平台支架加上横杆+斜撑即可。

网友:
越靠近负载点越好。

网友:
完全变成二力杆件的位置刚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