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传动,好不好

楼主(2013-05-09):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下面的大平板应该也动吧?
看你这平板的个头,负载够大的吧
计算下带传动的负载吧

网友:
我觉得你搞得好复杂啊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防止灰尘的沉积。啮合不必过长,啮合力不够可加压轮。

网友:
你应该标注底一下的大平板的移动方向嘛,这才好判断。看你那四个小轮,一个是主动,两个压紧轮还有一个张紧轮嘛!带传动主要考虑功率问题及和带的速度关系。一般带传动用于末端执行件带的拉应力会很大的,对轴的设计不利

网友:
感觉复杂了,为什么不直接用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大平板应该也动吧?
看你这平板的个头,负载够大的吧
计算下带传动的负载吧

下面的大平板不动,同步带条固定在大平板上,上面固定在一起的组件是动的

网友:
看你这个要求传动精度高不高,如果要求高得话还是建议改为齿轮传动。

网友:
电机加上减速机直连多好。

网友:
直接一个带传动就行了吗,把电机都固定在下面(大平板下),带的上面是水平的,在带上固定上面的板(上板),上板又两个导轨支撑,由带带动,往复运动(两面加两个光电开关或者限位开关),只用一个同步带即可,导轨上的负载只有上面的组件,而驱动都在下面

网友:
只想说一句:Why?这样设计的最初想法是什么?如果只是控制下平板平移,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设计工作就是要简单的结构满足复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