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绞刀推荐,每个月有十几万的孔

楼主(2013-05-09):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材料:35crmo.厚度4.0 孔径6.05.HRC30  RZ4.2.现在用普通钻床绞孔,硬质合金绞刀,做不到2000个孔,粗糙度超差。

铰销余量0.05,转速160r/min  ,每个月有十几万的孔。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望赐教!

网友:
个人一点小建议,普通钻床上面我感觉做两千个孔已经很多了,如果由于设备限制原因,为什么你们不先扩好孔然后在普通钻床山该用挤压刀?就是那种滚珠的,粗糙度不要太好,两万个也不在话下吧,当然如果是盲孔4mm深度的话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谢谢!挤压刀留量小,对前道加工的尺寸一致性,粗糙度也比较高的

网友:
切削参数有问题。余量和线速度都不合适。每月有这个量就买台钻孔中心吧。

网友:
钻孔专业户

网友:
2000个不错了   机床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