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控车床扩孔总不行,很大的锥度,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09):
加工这样一个套,一米长的管料,外圆20不加工,内孔12,要加工到12.2-12.3。我现在的工艺是,一下子装夹3个,也就是伸出100长。我是四工位刀架,做了一个方块工装,装12.3的钻头。

工艺是,先用钻头扩,然后割刀去割。现在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孔口12.9,孔低12.3,很大的锥度,请问如何解决。q235的材料。

网友A:
先不讨论钻头问题,放好了拖拖丝表直线度,可能直线度就50半个毫米了 ,打出来晃来晃去就已经大很多了

网友:
50丝 ,打错了 上面说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讨论钻头问题,放好了拖拖丝表直线度,可能直线度就50半个毫米了 ,打出来晃来晃去就已经大很多了

用表打工件的直线度吗。工件是毛坯。

网友:
是的 装好了 拿个丝表 拖拖看

楼主:
打了看了,不到1丝啊

网友B:
这个是钻孔的问题,钻头中心与车床主轴中心的重合度,这个误差大的话,孔口就成喇叭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钻孔的问题,钻头中心与车床主轴中心的重合度,这个误差大的话,孔口就成喇叭状了

用尾座没有问题。没有喇叭口。但是钻头在母线上啊。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C:
钻头x向0点坐标不对,没在工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头x向0点坐标不对,没在工件中心

我对了在中心啊。

网友:
还一个可能就是钻头磨得不好,你在台钻或铣床上试一下,钻出来的孔口不大于0.2,内部不大于0.1,才是磨合格的钻头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工装的孔经过我二次装夹,偏掉了。所以导致钻头偏了。谢谢各位!

网友:
钻头是在中心吗,打一下钻头装夹的直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