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材质硬,加工起来面发灰亮色,烧刀具

楼主(2013-05-09):
HT250,材质硬,加工起来面发灰亮色,烧刀具!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改盖加工条件!

网友:
HT250的烧刀具有点难以想象

网友:
有图有真想。。。

网友:
HT250,材质硬,加工起来面发灰亮色,烧刀具-------------工件闷火后在加工。

网友(点评):
给个退火参数谢谢!

网友:
要么是工件材料不好,要么是没热处理好。否则就是刀具参数没选对

网友(点评):
刀具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两个外协单位,有一家比较好加工!

网友(点评):
对调一下毛坯,再加工比较一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保温时间不够,铸铁中渗碳体含量太高,硬度过高。现在是铣面还是钻孔加工不了?你们用的是高速钢就用硬质合金试试,用的硬质合金就用CBN试试。

网友(点评):
钻孔,攻丝,及车端面,谢谢!

网友:
要我说只要把加工转数降下来就行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是降底了转数及走刀量,可是这些影响了效率!谢谢

网友:
要我说只要把加工转数降下来就行

网友:
面发灰亮色——很可能是表面有白口,白口硬度高,加工肯定困难。如楼上所说,退火可消除白口!

网友(点评):
是白口,谢谢,有没有铸铁件退火方面的资 料,共享下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docin.com/p-62638937.html 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个还可以。可供楼主参考。本人不是做热处理的,也只懂这些了。

网友:
建议退火处理。应该能够改善!

网友:
所答非所问,问你们用什么刀子,把刀具硬度提升一个档次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影响你节拍。
至于退火,谁给你们提供的毛坯你就找谁退货呗,这毛坯质量不合格。怎么签的技术协议。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刀具以解决,这个周末准备去供货厂家,实地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保温时间不够,铸铁中渗碳体含量太高,硬度过高。

网友:
建议一下热处理来改善加工

网友(2013-06-15):
材质检测一下

网友:
退火就好了呀   很简单的嘛   换个型号的刀吧    我们公司精加工的  好像没遇到过铸铁车不动的吧不管是白口还是灰口,,还是渗碳体搞高的这些都不是事   除非高铬高猛,或者喊钴的玩意 还有就是高钼的  弄不动  一般铸铁不会加这么多的合金元素吧

网友(2013-12-20):
切削液和切削参数上找找

网友:
高温退火920度保温4-5个小时

网友(2014-04-18):
采用石墨化退火工艺是一种补救措施,在高温下使白口部分的渗碳体分解达到石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