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09):
我是做钣金的,现在做空压机的基座(料厚2.75mm--5.5mm都有),焊接要求平面度300mm/1.5mm,也有的标出2000mm/3.175mm,实际在焊接出来对角翘曲在5mm左右,有的中间都供起来!老师傅都说焊接应力导致变形,郁闷了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合适的焊接参数,必要的工装反变形,焊后较正,基材预热。

网友(点评):
是的,就算是简单焊的架子,如果搞不好,都弄的乱七八糟。

网友:
赞同二楼的说法。要有个合适的焊接工装夹具,还要注意焊前焊后的热处理。

网友:
热处理上焊后去应力退火,工艺上选择合适的焊接顺序了。

网友:
不可逆的变形

网友:
让你们老板买质量好的板子。

网友:
你们做空压机的机架。要求不是很高。我做过这行。
主要为方管。你段焊,先点。然后做模板固定在满焊。

网友:
要看图才能说明白。除了焊接方法外,设计本身也有很大关系。有的地方本身就不适合焊接。

网友:
模板很重要,焊好了整形吃力

网友:
前面的师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我面试的时候遇到过  主要方面就是工装还有焊接参数的设置 比如采用断续焊什么的  采用比较好的焊接顺序  总之就是减少焊接内部应力的方法

网友(2013-06-12):
反变形有学问

网友:
我见过好师傅就造船厂做船头的,一手拿烤枪,一手拿皮管,厉害

网友:
好想学习,但有没合适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