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间隙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9):
小弟用转塔冲百叶孔的时候 用1.2电解板可以冲断  用201#1.5不锈钢板虽然冲断了 留有很多毛刺和没有彻底冲断的铁削 请问冲同样的厚度和形状 道具间隙应该由材料的什么性质决定

网友:
不锈钢和碳钢冲模的间隙不同,201不锈钢间隙要小一点;还有就是冲模刃口一定要锋利。

网友:
你原先是1.2的,现在改成1.5。这个模具间隙有一定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你模具冲压深度调一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