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艺的帮忙看下,这个零件应该开多少工时

楼主(2013-05-09):
做工艺的帮忙看下 这个零件应该开多少工时

网友:
锻件或铸件的话常规机加工半小时~一小时。

网友(点评):
你这工时只是车工的吧?看它尺寸不小啊!我感觉纯车工的话这个工时有点够呛。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车铣都在内。

网友(点评):
同意铣到手的说法

网友(点评):
锻件或者铸铁的话,150m/min的线速度按200的外径算转速240左右,0.3mm/r的进给F大概70,长度不过160左右,从头到尾一刀不过2分多钟,车的话四十分钟差不多了。铣二十分钟左右。

网友:
这图纸打个样 ,车床和加工中心包括夹具什么的2个班至少得,你开价 开3个工时 ,当然批量做,你自己看好纯加工时间 ,加起来 ,然后肯定能优化 再算时间少点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2H左右吧,成熟以后应该还会更快

网友A:
模模糊糊的

网友:
难道大家没有发现尺寸不小啊而且还不知道毛坯什么 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模糊糊的

打印,放车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