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的转速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09):
调质的45号钢,车直径130,螺距为3的普通三角内螺纹,现在用的是机加刀,主轴转速460,车出来的是蓝色的铁屑,并且不卷也不断,铁屑和工件憋在一起刺刺做响,我觉的主轴的转速高了,各位社友帮我分析下转速是不是过高,

网友:
速度不够

网友(点评):
转速低了?

网友:
速度太高吧,我这调质,55*2的螺纹,500转

网友A:
线速度高了,188m/min。你一刀切多深?一般螺纹切削时的切深是逐步递减的。你干切的吗?打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高了,188m/min。你一刀切多深?一般螺纹切削时的切深是逐步递减的。你干切的吗?打水吧。

一刀30丝,加乳化液,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一般涂层硬质合金的刀片的话,车螺纹线速度也就80~120左右。所以你的转速打个六折试试吧,进给要用逐步递减的方式。找本刀具书上面的螺纹部分看看,一般都会有每刀切深的。

网友:
300转差不多,吃刀量逐渐减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总结一下各位的思路,首先是线速度,其次是刀具的被吃刀量,因为刀具切的越深,刀刃和螺纹的切销面就越大,所以刀具的吃刀量要逐步递减,在次谢谢各位i

网友:
初车刀   副角 大点

网友:
如上所说,线速高了,

网友:
领教了,各位大侠好身手

网友:
铁削的颜色是由切削温度决定的,温度越高铁削的颜色越深。而速度越快,加工温度越高。你给的加工线速度达到了187M/min,严重超速。给一半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