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优先阀,想用在拖拉机液压转向系统中

楼主(2013-05-09):
最近正在学习优先阀,想用在拖拉机液压转向系统中(将双联泵变成单泵),但发现优先阀的原理图版本比较多,有点理解不清楚了,不知道优先阀是怎么定义的,请高手看看下面的原理图都是优先阀吗?

网友:
头一次听说,受教了! 期待高手来讲解,共同学习

网友:
都是优先阀,三者有区别:第一个与第三个都是内控换向,第二个是外控幻向。第一与第二是带有限压阀,换向时外泄,第三个是内泄。细节还是不说了,总之优先阀多用车辆的液压系统中,而且是用于液压转向与其它工作回路共用一个油泵,也用与多个油泵供油,但多个油泵的出油口是合流的情况。优先阀具体作用就是保证液压油优先供给转向器(否则转不了向其它动作都白玩),转向器用不了的多余油或不转向时所有的油都给其它液压工作回路。
    有个问题补充下:为什么不单独一个专门的泵给转向器供油呢?也有这样用的,但是有了优先阀的好处是在不转向时,转向油泵泵出的油可以供给其它工作回路,使得能量不浪费,而且提高其它工作回路的速度。

楼主:
再请教一下:图一的优先阀换向后,CF油口是不是仍然有油供给?而图二的优先阀换向后,CF油口是不是就没有油供给了?
我的担心是CF油口是接转向器的,在EF油口高压工作并且CF油口中位卸荷的工况下,从P到CF的能量损失过高,导致发热以及油耗问题。

楼主:
关于三楼的问题:为什么不单独一个专门的泵给转向器供油呢?
解释:目前也有这个方案,但如果给转向器提供专门的液压泵将导致液压泵的成本过高,并且系统发热也高,所以想使用优先阀。

网友(2015-04-19):
额,CF口通转向器,EF通工作系统,LS是反馈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