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器人铸造件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5-09):
负载10Kg以上的6轴机器人,其底座、大臂、小臂等铸造件一般都是什么材料?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球铁,如果后续机加工多的,可以考虑铸钢。

网友:
用球铁的比较多

网友:
球铁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网友(2013-06-27):
请问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材料还真的是很难找到  一般的用铸铝的多

网友(2016-07-16):
一般都是铸铝,件比较轻

网友:
铸铝。采用重力铸造工艺 。我做过一个台湾的项目。8 \7 h/ @# x. W2 q, G

网友:
铸铝不太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