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耐热的夹具,钛合金跟碳纤板,哪个更便宜些?

楼主(2013-05-09):
  请问,各位大侠, 钛合金跟碳纤板,哪个更便宜些?
 碳纤材料能铸造吗?
    钛合金的能铸造吗?
用来做小型的的零件,大概30X30X30的样子。

网友A:
碳纤维 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模压层压等,铸造个屁啊,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发帖动脑子吗?俺今天心情很差啊,在网上找找发泄对象,
楼主别介意哈,哈哈

网友(点评):
太不够意思了,在这有什么好发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 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模压层压等,铸造个屁啊,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发帖动脑子吗?俺今天心情很差啊 ...

  好吧!
热压可以不?
   其他的问题也给俺回答完吧!

网友B:
钛合金和碳纤都有用过,碳纤板不同规格价钱会查很多,钛合金也是,价钱就没的说。铸造的话碳纤板是不可能的,至于钛合金不敢大言不惭,应该是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和碳纤都有用过,碳纤板不同规格价钱会查很多,钛合金也是,价钱就没的说。铸造的话碳纤板是不可能的 ...

thanks !

网友C:
一般碳纤维片材补强是越薄越划算 你这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碳纤维片材补强是越薄越划算 你这尺寸。。

我说的大概。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焊机上用的夹具,还得能导电,耐高温,我从一家做焊机的网站上查到的,他们用的材料是 铬锆铜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你也可以百度查查 这个材料

网友:
钛合金的坯子一般是铸出来的,再锻造。可以和钛合金加工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