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信号输出端子怎么接线?

楼主(2013-05-09):
图示是安川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的描述,我就搞不懂那两个针脚分别要接什么样的信号?报警输出顾名思义肯定是驱动器的输出信号,是接指示灯吗?如果是接报警指示灯,那它正负端之间的电压是多高?(我驱动器使能是用的24VDC.)
还有一个基础问题,这个电路图的符号是什么意思?也是一个国产驱动器说明书上截下来的图.
多谢各位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