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油封的安装的疑问

楼主(2013-05-09):
油封FB430*470*20.
1.骨架油封安装时,其外径与安装座应有多大的过盈量才合适?
2.安装完成后,还有无必要再在外端安装一个压板,压住油封外端面以防止油封往外攒动?
3.旋转轴线速度9m/s.,采用迷宫+油封的密封方式是否合理?

网友A:
1.骨架油封是橡胶,过盈大点也可压进去;
2.压板一般不要,好像图中油封装反了;
3.得看其它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骨架油封是橡胶,过盈大点也可压进去;
2.压板一般不要,好像图中油封装反了;
3.得看其它要求。

关于第二个问题,季节不同,油封会不会往外攒动?

网友(点评):
只能说我没经历过。

网友:
无骨架油封安装孔公差H11

网友(2014-04-03):
FB带副唇内包骨架最大规格是400X440X20,你的FB430X470是非标吗?

网友:
方向没有反,防油与防尘的方向不同

网友(2014-08-23):
弗兰德品牌的好像都有压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