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折弯内角,以提高折弯精度

楼主(2013-05-09):
   今天折弯后发现尺寸小了10mm   图纸上是1230    实际上只有1220.小了10mm,去查看展开图,发现没有错误,我是按中径计算的   板厚是4mm    304材质的,折弯内角我是按R7.   但是实际测量折弯内角在R4左右。现在迷茫于怎么计算折弯内角,以提高折弯精度。

楼主:
那位有计算折弯内角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去网搜下 冲压模设计 ,就可以找到很多学校里的 精品课程。河南焦作那边的学校也有这样的教材。

网友:
用折弯机和冲床开折弯模折弯算法是不同的。

网友A:
折弯内角跟你选择的折弯刀有关系的吧,你这情况应该是生产上刀模用错造成的。

网友B:
实际测量折弯内角在R4左右,你就应该按R4的尺寸去算,不能用R7的图形。 重新画出内侧轮廓线后,往外偏位1.88mm试下,与和实物尺寸对照后再调整偏位量。

网友C:
偏差10mm要么是计算错误要么是上道工序下料尺寸太小。4mm的板子从R7变化到R4折弯一次不会有这么大的尺寸偏差。

网友:
你用多大的槽  怎么内半径会以R7去计算

网友:
和V的开口宽度也有关系,

网友:
国产机和进口的展开系数也不太一样,还是根据机床实际拉申为准,选好上模和V槽找块4MM的304小料试下,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差10mm要么是计算错误要么是上道工序下料尺寸太小。4mm的板子从R7变化到R4折弯一次不会有这么大的尺寸偏差 ...

总共折八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内角跟你选择的折弯刀有关系的吧,你这情况应该是生产上刀模用错造成的。

是的,以前都是90度刀折的,这次用的是尖刀。导致折弯内角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折八次呢

那就是你折弯的问题了,这种东西如果不按标准的工艺来加工,你尺寸就会差得远。八次,差10mm就正常了。要么你用模具试折一次,计算折弯系数上报画图的,要么就严格按照画图的规定的模具来玩,否则就是你现在遇到的情况。差10mm,直接报废算了,不能这么玩的。

网友D:
多试机会就好了 有时候计算和实际有差距

网友E:
多试试,总结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量折弯内角在R4左右,你就应该按R4的尺寸去算,不能用R7的图形。 重新画出内侧轮廓线后,往外偏位1.8 ...

看资料上说,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折弯内角等于板厚,这种说法正确吗?

网友(点评):
”要求不是太高的“这定义太模糊。随着板厚的增加,误差就会更明显。自己找实物去验证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试机会就好了 有时候计算和实际有差距

不能不同的板厚,不同的槽都试,那样是不是浪费了,不知道哪里有前人总结的经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资料上说,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折弯内角等于板厚,这种说法正确吗?

只有自己慢慢总结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试试,总结经验!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差10mm要么是计算错误要么是上道工序下料尺寸太小。4mm的板子从R7变化到R4折弯一次不会有这么大的尺寸偏差 ...

折弯了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