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速度闭环控制

楼主(2013-05-09):
请教下各位大哥,小弟做毕业设计,要求液压缸运动速度分别有工进,快进,快退三个速度,要用什么较为简单的方式能实现对速度的闭环控制啊?用的双泵供油路,控制系统用PLC,速度检测用流量计,小弟目前的办法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然后用步进电机来带动调速阀的开口,这样的闭环控制不知道可否啊?多谢各位大哥指点啦····小弟急啊

网友:
有一种电机驱动的压力补偿流量阀,阀口开度与流量呈线性关系,开关量控制,比例驱动,可以实现比例流量调速。
这是用作农机上的比例流量阀,控制简单,可选用带位移传感器组合,可以通过位移传感器的电压变化,检测阀口开度,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积分不够,下次来

网友:
很普遍的系统, 用高频响应比例阀就可实现, 比用比例流量阀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