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部R角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5-09):
1:有个维修件M70(没退刀槽)/φ100,根部断裂。
2:有些其它技术原因,决定采用M60/φ100+根部R8结构,

想问:方案2比方案1抗根部断裂能力更强吗?

网友:
请大牛帮忙做有限元分析。

网友:
设计意图是用圆弧替代尖角,避免应力集中

网友:
避免应力集中啦

网友:
防止应力集中,增大抗疲劳强度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其实就是避免应力集中。

楼主:
想问:方案2比方案1抗根部断裂能力更强吗?

网友:
方案2比1强。根部圆弧通俗点讲就是为了增加工件的抗拉强度。

网友:
轴的话,应该是使用刚性联轴器,主动轴与传动轴不同心造成的,换用弹性联轴器

网友A:
跟据长期的分析经验,有圆角的轴比没有圆角的轴在承载能力上区别几乎没有。唯一的区别在于抗震动和疲劳(这俩貌似是一回事)以及持续承载的使用寿命上。
同前面几层所说,根圆角的主要一个作用是减少尖角应力集中,防止这个位置上产生的应力裂纹。这个裂纹一般不会很快出现,但是在过载情况和频震情况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快的出现。
在有限元分析中,这个根圆角存在分析网格问题。即,在某一取值范围内,这个圆角反而会出现很大的应力集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网格划分过圆弧节点选择。当R值达到一定时,应力集中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原则上说,如果M70/100的轴承在出现问题断裂的话,M60/100加根圆的轴很难说不断。如果楼主有需求,可以给我发一些相关参数,我回头找个时间给你分析下。
PS. 根圆角的另一种说法叫工艺圆角。即,正常机械加工无法制造根值角而应用的工艺过渡角。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断裂力学做理论计算的

网友(点评):
原来做的一些圆角分析,就是觉得,圆角没什么减少应力集中的作用,也觉得奇怪,还是圆角太小了

网友(点评):
断裂力学是分析有缺陷的结构的。。。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缺陷的金属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据长期的分析经验,有圆角的轴比没有圆角的轴在承载能力上区别几乎没有。唯一的区别在于抗震动和疲劳以及 ...

根部R角要和刀具的圆角一致吗?

网友(点评):
不一定。有些人不特意加工,所以根角就是刀具角。有些工件要求一定尺寸的根角,因此需要特意加工。根角不光跟刀具有关,跟砂轮和装配也有关

网友(点评):
那画图的时候用表达吗?怎么表达?

网友:
楼主也算一代版主了,希望提问方式再专业些。

同样一个零件,断裂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与零件本身有关,也可能与外部受力情况.................太多了有关。

网友(点评):
配个图说明受力情况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楼主提问的水平不敢恭维。犹如 1+1等于2,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一样。

网友:
做个有限元分析就可以了
这样说起来有理有据

网友:
这种设计已经是很普遍了,稍微懂设计的都会加r弧

网友:
2比1好,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分析断裂原因才好判断1、2孰优劣。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
70的都断了你还指望60的,70的还没有退刀槽那就不是应力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要先描述一下工况吧,版主是考我们能力吧,呵呵

楼主:
  1;注塑机上的联接轴类零件,类似双头螺柱,总长约3.4米,直径105/二头M105螺纹,,工作时此轴受规律性轴向拉伸作用.
  2;因螺母松动等原因,联接轴工作实际有效长度有长短,导制受力不均匀,时而发生靠近头端某处断裂.
  3;维修,原轴车外螺纹M70*60/直径105处倒8*45度焊接坡口,
     接长杆40Cr+调质,车M70*70内螺纹,外圆倒8*45度焊接坡口,
     焊接,车头部至尺寸.
  4;用了几个月后,焊接拼接处焊缝脱开,外螺纹M70*60根部断裂.
  5;也曾发生过焊接拼接处没事,接长杆内螺纹M70*70处根部断裂.
  6;维修件寿命想比原件寿命长可能性是不大的,只不过想多用几个月而已..

  发此帖想知道和探讨些问题
  1;同规格螺纹,细牙螺纹和粗牙螺纹哪个受拉力更大点
  2;M70*60+根部R角 性能 比M70*60(倾根) 好多少 (约百分之几)?
  3;在搞维修件时,孔与轴直径如何匝配,(原件联接螺纹直径大,接长杆就会壁薄)
  4;此次M70改至M60+根部R角,就是想增加接长杆壁厚
  5;本次维修件;M70/φ100与M60/φ100+根部R8结构 抗根部断裂能力哪个更强些?

网友(点评):
疲劳断裂。国外有种改善做法是降低应力幅,具体方法是中间夹高刚性隔套,然后加大螺杆预紧力,与工作应力相接近,这样或许能提高螺杆的疲劳寿命。请参阅相关文章。

网友(点评):
手册上讲细牙螺杆比粗牙螺杆的强度大,是因为其应力截面积大,但没说“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的强度大,因为很明显,细牙螺纹较薄弱。在不滑丝的前提下,细牙螺杆更结实。

网友(点评):
根部R角性能肯定好,应力线比较平缓,最大应力值会降低。但要讲出好百分之几,就是一个研究课题了。鄙人觉得硕士研究生做不了这课题。

网友(点评):
建议上图,好让大家说话有据可依。

网友:
有图有真相,要根据零件使用情况分析,还要看材料及热处理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1;注塑机上的联接轴类零件,类似双头螺柱,总长约3.4米,直径105/二头M105螺纹,,工作时此轴受规律性轴向拉伸 ...

说实话,看了你们的这个情况后,貌似明白了些东西。
1。对于周期性载荷,频率越高的对应的圆角需求性越高。这是我之前说过的。但是注意一点,圆角只能改善你的抗疲劳能力,不能改变你的轴抗屈服能力。也就是说,60+圆角比70不加圆角只在疲劳上有优势。如果70当初计算的屈服安全系数不大,或者本身使用中有过载,那么60很可能很快就断了,根本谈不上考虑疲劳问题了。
2。8*45的焊接破口肯定是强度不够的。一般来说,旧标准里焊缝的剪切强度只有正常的一般到2/3。另外,对于对焊件。一般熔融剩余板材(型材)厚度不超过3mm。也就是说,105的轴只开了8个破口,中心还有近90的量,这种焊接,基本上是焊不透的。因此,这个未焊透的区域无论是应力集中还是屈服强度都很难保证。
3。螺纹强度是有规格的。即,对于内螺纹,大径到管材外壁的最小距离是有限制的。对于外螺纹,根圆直径也是有限制的。另外,我们常说的螺纹强度是指螺纹的抗剪切强度,即轴向螺纹牙的屈服强度。这个跟径向的强度没有关系。
4。关于70+R8比70+R0(近似)好多少的问题,这个我说不好,但是根据以往分析经验,往往对于何时圆角的部位,大约也只有3%左右的差别,对于寿命上的影响,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在我能力之外,既没有统计实际情况的能力,也没有相关的理论计算经验。
5。如果要改60,建议先校核60的抗剪接能力,然后考虑疲劳强度问题。
6。对于断裂问题,建议楼主考虑下其他螺纹形式,比如锥螺纹,矮牙螺纹等。也可以考虑采用外加厚的形式强化内螺纹部分。

以上,抱歉,之前比较忙,没时间详细回复你。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
这是拉杆疲劳损坏,看样子强度没多大富余量。

还是40Cr焊接。

抗疲劳:圆弧比退刀槽效果好。

估计得从焊接、焊后热处理上着手。

网友:
这个用处多,避免应力集中,安装问题,刀具问题,工艺性

网友(2025-07-11):
1、方案2比方案1抗根部断裂能力更强吗?----肯定的。

2、R5圆角消除50%应力,R15圆角消除100%应力。